联想S40-70 跑0.3 是通病吗

楼主(2017-04-17):
开机跑0.3 一看这个跑马多半是CPU那边的问题。测了下主板上的电压,除了PL405其他电压基本上都有。但是联想的这种机器都要先刷个BIOS试试。然而刷了还是一样。狂了下论坛 看到有位仁兄的帖子和我一样的 都是跑0.3 PL405没有电压。他是直接加焊CPU。抱着试试的心态上BGA加焊CPU, 居然神奇的好了 。还有另外一位仁兄也是跑0.3的电压,都是加焊CPU好的。看来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啊 。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
板子CPU 还是

网友:
板载的CPU。。

网友:
这种有可能哦 !不过还待验证

网友:
cpu虚焊不是通病吧

网友A:
这个机器CPU也会虚汗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也会虚汗没碰到过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CPU虚焊还真不容易想到啊,不过CPU发热量大如果散热不好虚焊的可能也不小

网友:
新机器板载U的 故障率不低  这个应该会是一个爱出问题的点

网友:
这个机修到 0.02待机触发不上电 电源指示灯会亮  也是加焊CPU好的 , 4代板载CPU,

网友:
看着也是晕   明明知道U虚焊   为什么不重植

网友:
是AMD的CPU吗? 这么爱虚焊

网友:
是不是桥和u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而没有cpu供电,那除了bios就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