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A不定期白屏(通病)

楼主(2017-04-17):
联想LS2033WA不定期白屏(通病),屏供电PCB断线,接触不良。连线解决问题。

网友A:
想知道 这个断线 是如何 检查出来的呢

网友B:
是白屏时测量出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白屏时测量出来的么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 这个断线 是如何 检查出来的呢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

这是白屏的时候 怀疑没屏供电
然后顺着追查到的吗

网友:
接触不良  只能说明 断线 似断非断的

网友:
断线明显么?

网友:
可能是线似断非断  接触不良

网友:
PCB不良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白屏的时候 怀疑没屏供电
然后顺着追查到的吗

是的,屏供电没过去。但5V正常屏供电是5V直接到FB401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款这种故障

网友:
保存下图片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比较明显,半小时出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FB401上面的Q702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你说这个驱动板屏供电PCB断线是通病?你修多少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D:
你这是从5V供电直接短接过来,而且是跳过控制MOS管Q702,这样屏不管开机还是待机都是一直5V供电呢。这也叫PCB断线,而且还通病,我也是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从5V供电直接短接过来,而且是跳过控制MOS管Q702,这样屏不管开机还是待机都是一直5V供电呢。这也叫P ...

我修了2台这种机器了。应该算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2台这种机器了。应该算通病吧

呵呵,这个不是通病,我修液晶显示器十多年了,这种故障修多了。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你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
我觉得这是没有找到根本问题,应急维修吧!能交活就行!

网友(2018-02-23):
想知道 这个断线 是如何 检查出来的呢?电压吗

网友:
这样改好吗?5V直接去给屏供电,会不会画面转换时不太正常。

网友:
把5V直接连到并供电,肯定不算修好,更不可能是断线通病。
当然能收到钱就行了。有时配件没有就这样修了。

网友: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