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7-04-17):
今天接到电话上门去客户家里修电脑一看是一台一体机开不了机 机器是仿苹果的一体机 按开机键没反应 多试几次偶尔亮一下指示灯马上就灭了 跟客户说好主板问题350要带回去修 拿回来把12V5A的电源适配器插在220V上一按开机键马上就能开机了 但用可调电源调好12V后按开机键怎么都开不了 跟在客户家里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客户催电脑了是要作公安网登记的 忐忑不安的把电脑带过去了顺便重新找了个12V电源适配器 希望接上就没事 结果插好后故障依旧 换了一个插排插 问题还是一样 无语了!再次带回店里还用原来的适配器能开机啊!进了系统能正常使用! 在接可调电源试试 还是不能开机 ! 这是什么问题?有谁碰到过? 难道电脑的故障本来就没有排除?

网友A:
那就把能开机的那个电源适配器带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能开机的那个电源适配器带过试试

两个适配器都带到客户家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要显示了。

网友:
电压加高到14V试试  许多这样的电脑一般都是19v  14v的

网友:
很可能是欠压导致

网友:
调高点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