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充电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7-04-17):
     机器:宏基
     板号:DAZQSAMB
     故障:掉电,不充电
     维修:照例先来几张无码图, 刚开始拿过来是能触发有时0.2,有时0.78,但都是立马就会掉电,看到这种当然是测下HWPG有没有出来或者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实测电压都已经全部产生了,没办法先刷2个BIOS先,结果依旧。
     没事的时候到论坛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一搜还真是出现了大把什么不过保护隔离,不充电,但基本上没几个解决问题的,回答的也是五花八门的。我心想会不会我这个也没有过保护引起的掉电呢?心里这么想当然就得马上干,果不其然 PQ30的G极是高电平没有导通,于是直接把PQ1拿掉(维修咱就图个快)。保护倒是过了,但是现在问题又不开机了,实测发现ACIN这个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最后还是回到了充电芯片这里,测量芯片的条件都有啊,为什么5脚ACOK#没有为低电平呢?那就更换一个吧。结果依旧,算了直接把 PQ4拿掉,这也是论坛上有人说过的方法,但是也没从根本解决问题。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修好就行了对吧。谁曾想它又不充电 了心想一个处的哪有这么困难啊
     静了一会回来在看看吧,那就先测量下电池接口,一测BAT为19V了,这肯定不对啊。追其元凶 PQ31的G极为8V导通了?但是测量PQ3的时候G极为低电平截止了啊,于是拿掉PQ3,这时PQ31的G极为19V了,电池的BAT电压也为正常的12V。这时测量PQ4的G极也为正常的低电平了ACOK#了,于是从料板上换个管子上PQ3,机器正常修复。 如果各位兄弟修到过此类机器可以主力攻打这一块,大家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

网友:
我遇见的是不充电 后来换PQ3 好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已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