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关机 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17):
昨天接到一台快到一个月保修期的Dell5420笔记本 拿过来的故障是开机0.2掉电!在保修期内就免费维修。马上拆机。
    本来最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 主板上面是有腐蚀的痕迹  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了 当时就用BGA 除水 和把腐蚀的地方加焊! 因为进水的位置刚好就在南桥那边 加焊了一下南桥就好了  。但是这次是开机掉电屏幕都还没有显示。还是加焊一下  好了。先不急装机 冷却半小时,再开机 又不行了 给客户报价 加钱换南桥。同意,换好以后还是一样,屏幕亮一下就黑了  而且第二次开机就开不了了。每次一插电 就自动上电  亮LOGO就掉电 不能二次开机。接下来就把图纸下载下来慢慢查,发现 开关上的PWRBT1 第4脚KBC_PWRBTN#没有电压 正常应该有3v  沿着信号查到 KBC_PWRBTN#是通过R2767和一个上拉3D3V_AUX_S5电压转换为PSL_IN2#给ec    3D3V_AUX_S5有3.3v  然后PSL_IN2#直接到EC开机脚。KBC_PWRBTN#这边没电压 就先找到R2767 发现有点发黑 ,测两端电压 一边3.3v一边没有电压 ,正常情况应该是两边都有电压才对 找块料板 找一个一样的电阻换上去  再测两端电压 都有3.3v 开关上面4脚也有电压再次开机  不掉电,正常。然后再冷机半小时再开  完美解决。 这就是那个r2767 其实这个案例很简单。但是我想说的是 维修有时候遇到这种可以亮机的问题一定要仔细,观察。肯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附上该机的bios  和图纸

网友:
图纸和BIOS在二楼,希望大家伙 多加点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INSPIRON 5421 WISTRON

网友:
开机亮机掉电 首先的就是测PWRBTN 鉴于进水范围是南桥  加焊南桥也不算绕路  楼主最好配备一个烤箱  烤的久一点 还能预热芯片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看来楼主白换桥了哈哈

网友:
自动上电第一就应该查开关相关电路

网友:
其实百分之九十的维修都是小问题,关键在于细心

网友:
定时掉电首先就要想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戴尔很多机器CMOS电池没了也自动上电

网友(2024-08-26):
桥白干了,最后搞好了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