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主板盖板怎么拆

楼主(2017-04-17):
苹果6 电池接口那块的盖板怎么拆,风枪吹不动啊,吹了好长时间翘不起来,你们怎么拿下来的

网友:
扣在排线上的盖板?不是有两个螺丝的吗

网友:
屏蔽罩是不,温度高点,从卡槽那边取卡槽那边吹稍微时间长点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基带上面的屏蔽罩吧  他是高温锡 要么剪掉要么用温度要高一点才能吹掉的

网友B:
高温锡,温度要高点其实剪掉更方便

网友C:
实在不行直接剪掉算了

网友:
把散热贴去掉吹。不行就剪掉呗

网友D:
直接剪掉。高温焊锡比较恶心人有时候。

网友:
你不会想说的是后壳吧

网友:
要把上面的黑胶布全铲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剪掉。高温焊锡比较恶心人有时候。

是低温锡,不是高温的。240度可以干下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直接剪掉算了

240度就可以干下来啦。不能剪,这里要屏蔽信号的。

网友:
盖子上面的黑胶布贴有散热作用,用铲刀加热全铲掉,不然你怎么干也干下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低温锡,不是高温的。240度可以干下来啦。

好吧,我是没修过苹果,不过有些主板上也用高温锡,超级恶心人。

网友:
盖子上面的黑胶布贴有散热作用,用铲刀加热全铲掉,不然你怎么干也干下盖子

网友:
如果是屏蔽罩 温度高点速度快点拿下来,安全点就直接剪掉吧

网友:
可以先加一下锡,然后使用热风枪再吹,这样比较好下来的

网友:
最方便的是直接剪掉。之前为了吹哪东西,结果,罩子没掉主板让我吹起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是没修过苹果,不过有些主板上也用高温锡,超级恶心人。

哥们你真是谦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真是谦虚啊。

不不,手机领域我就是小小白一个

网友F:
看个人手法和悟性了,我一般是320放石墨板上面吹,自然脱落,不要剪,但是任何一个方法如果不熟练和没理解到位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是没修过苹果,不过有些主板上也用高温锡,超级恶心人。

同感。我也觉得高温锡恶心

网友:
表示没修过苹果。。正在学习中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高温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基带上面的屏蔽罩吧  他是高温锡 要么剪掉要么用温度要高一点才能吹掉的

用什么剪刀剪啊,没修过手机也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高温锡

欧盟标准,讲究的环保无铅。所以无铅锡都是为高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什么剪刀剪啊,没修过手机也很好奇

维修真是多才多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个人手法和悟性了,我一般是320放石墨板上面吹,自然脱落,不要剪,但是任何一个方法如果不熟练和没理解 ...

赞成李老师的说法!

网友:
那是高温锡,350度很快就下来

网友:
先用烙铁加锡丝焊一下再吹,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温锡,温度要高点其实剪掉更方便

剪掉的话再怎样装回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