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7-04-17):
g470机子,通电后短路,这个机子通病,在电源芯片边有一个电容易坏,换掉就好

网友:
主板上那么多芯片,说的毫无意义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哪个电容,主板上的丝印是什么,这些发帖子的时候最好说明白呢

网友:
说具体点哦。

网友:
把具体的标号发上来啊

网友:
这个看的一头雾水,给个图片或者原件遍号,方便大家

网友:
电源芯片旁边有很多电容,请说明电容的位置号,
以后再发这样的帖子,没任何相关说明,一律视为刷分,扣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