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上G1610的CPU的主板是什么型号啊,看不懂

楼主(2017-04-17):
下面上图:

上的是G1610的CPU,顺便求助刷下BIOSS,故障原因是开机亮一下,自动重启,不在亮,然后断电更换电源,不在亮,还是一直重启,换内存故障仍在。。。在线等!!!

网友:
在线急等,想刷下BIOSS试试管用不,官网的BIOSS程序不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H61的板子,反正下载官网的BIOSS程序是H61的,刷不上去

网友A:
H61哪个型号呢,官网的BIOSS程序不行,我想刷下BIOSS试试

网友:
上梅杰的官网看看 H61的板子 具体还要对板号了 板号你找找看 正面没有的话反面看看

网友:
中间哪个条码你仔细看下

网友B:
看下cpu供电是不是 RT8859
是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357-1-1.html

网友:
音频接口处可以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哪个型号呢,官网的BIOSS程序不行,我想刷下BIOSS试试

h61是芯片组,具体是哪一个主板型号还是需要看主板上的标识才可以的,要不然不好断

网友:
这种是改装过的办。用的是至强的cpu,直接换班还好一点

网友C:
一个垃圾的 1155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垃圾的 1155  CPU

这种G1610CPU对付家用还是可以的,很多客户图便宜要这种1610 g184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cpu供电是不是 RT8859
是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357-1-1.html

找到了 主板型号是i6h l V4.1  我找不到BIOSS, 我想刷BIOSS,你有吗

网友D:
去梅捷网站上找找 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梅捷网站上找找 吧

官网上下载的刷不成功,提示缓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下载的刷不成功,提示缓存错误

可能BIOS块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