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s2v新手求助

楼主(2017-04-17):
开机报E0.. 复位闪,不知道哪问题CPU,内存开机针,CMOS供电正常,时钟灯亮有压,

网友A:
各大主供电正常吗   BIOS刷了吗

网友:
还是量一下各大供电再说吧。。。。。。。。。。。。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大主供电正常吗   BIOS刷了吗

下了个BIOS刷过,故障依旧,现在电压不正常了,开机针4.7V,开机后掉到1.12左右,复位针只有0.6v左右了,CMOS针电压3.33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现在各路供电的情况如何?

网友:
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BIOS 坏 的  有可能

网友:
内存。VDDA.CPU.桥。总线。时钟。复位 。。一大堆的条件。。一个一个慢慢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