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D维修+程序备份

楼主(2017-04-17):
     客户拿了一台联想显示器,故障不通电。

拆机,拆版后, 测量发现FS50,  C854 损坏, 然后测量D850正常,测量Q850及周围元器件正常。

开始更换坏件。。。。

更换后,测量5V 电压输入正常, 上机,点亮。。

顺便,备份一下程序。 使用RT809F 在线备份的,不知道有木有用。。

还是老话。  新手发帖, 希望老鸟,多多包涵,勿喷,  贱笑了。。。

MST_EXT_SPI #ISP_20170417_142330.zip

网友A:
运气真好   芯片   管子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   芯片   管子没烧

;P;P;P;P;P;P;P;P;P;P;P;P;P;P;P;P;P;P;P;P;P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辛苦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   芯片   管子没烧

市电电压高造成的,一般不会坏芯片。

网友:
怀孕的大电容  .  哈

网友:
还好芯片没坏

网友:
直接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