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进水开机红屏一例.

楼主(2017-04-17):
故障描述: 开机白苹果后红屏重启
故障处理:同行接过来的二修机,说是进水,主板很干净.显示部分无进水..更换U2,短接Q2无效.有充电电流,连数据线无反应.拆下CPU罩子发现电阻腐蚀,更换完毕机子正常.

网友A:
那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呢  没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呢  没说明一下

d+ d-的作用啊

网友:
DC-DC 转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呢  没说明一下

USB到U的一根信号线。

网友B:
楼主这样贴写得很不详细,换了什么电阻,位置,都不说。

网友:
这写的太马虎了吧。思路都没。没代表性啊。

网友:
最好把CPU腐蚀的地方的照片也发上来,这样贴子才完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贴写得很不详细,换了什么电阻,位置,都不说。

....点位图没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