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00 板号:LA-9063P 上电到0.37掉电重启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17):
机器型号: 联想 Z400 板号:LA-9063P

机器故障:上电到0.37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顾客机器拿过来说机器不开机,上电源一看果然是不开机,并且电流很小就掉电重启,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重启,根据时序首先S3 S5去   开启内存电压, ,测试内存电压为0v,后面的电压就不用去测了,断电测试内存电压的电感对地值0欧,                ,问题就在这里,断开pad点,发现是后级短路导致的,仔细观察发现敌情了, 明显一个后级电容发黑短路,拆除电容,内存电压对地值恢复正常437欧
,装上cpu 内存上电电流起来的,正常亮机进系统, ,维修结束。
故障点:内存电压后级电容短路造成不出内存电压,拆除电容或者更换电容解决。

网友:
有短路电压不出来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一个电阻变质发黑导致

网友:
主要是耐心

网友A:
为什么不认为这是微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认为这是微短

你没有看到对地阻值0欧了吗?还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看到对地阻值0欧了吗?还微短?

sorry 看飘花了

网友:
眼力不错啊,要是我就会烧鸡大法伺候了

网友:
短路了 看着就爽 不过最好不是1.05V短路 都懂得

网友:
这里的气候干燥少雨 一年也就几次 每次不会国半小时  电容发黑短路的非常少见,凭颜色不好判断,烧鸡又有风险,我的办法就是拆 最暴力 尤其是一体机  19v和公共点电容短路的多些 asus dell lenovo都遇到过

网友:
老司机 解决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