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主板BIOSS,看不懂型号

楼主(2017-04-17):
这款主板上的是G1610的CPU,看不懂主板型号,弄不清是H61还是G41呢,具体的型号有人知道吗?还有要刷BIOSS,望大家都来围观啊,下面上图“

这个主板的故障是开机通电不显示,本来亮一下,然后又自动重启,闪断,更换电源和内存还是不行,我现在已经把BIOSS芯片拆掉了,就是弄不清具体是哪个型号,顺便大家发发这个主板的BIOSS程序,谢谢啦

网友:
这主板当内存掉电 刷BIOS 就OK 了

网友: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梅捷主板型号在音频接口上的一个贴纸上有,你注意看下

网友A:
这是H61的吧   单桥的

网友:
上G1610的U就是H61的主板了,G41上不了这U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H61的吧   单桥的

你啥糗版主 这贴发二个  你都不处理 第二个贴变了个花样 。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啥糗版主 这贴发二个  你都不处理 第二个贴变了个花样 。扣分

我是啥版主要你管  话多   我想处理  也得有权限啊

网友:
型号在声声音输出口座的侧面。

网友:
上这个U肯定不是G41了!

网友:
应该是H61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