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235TX本 上电电流0.65 偶尔可以开机显示维修

楼主(2017-04-17):
HP G4-1235TX本  板号DAR18DMB6D1 REV 上电电流0.65 偶尔一两次可以开机显示此机维修不细心走了很多弯路 上电电流0.65 以为是无CPU供电 拆机测量确实无CPU供电
然后就刷BIOS 加电容各种搞 时间浪费了结果还是一个样
老老实实查条件 CPU供电开启VR_ON 无电压
要EC发出VR_ON EC必须收到HWPG 查HWPG 也无电压
这就说明 还有那个电压不正常  最后查到内存供电没有 我也是醉了 内存供电无CPU供电怎么会有

内存供电芯片TPS51116  14、15Pin VDD 5V正常
10、11Pin MAINON SUSON 3.3V也有 以为芯片挂了 换了个芯片 故障依旧。。。。
然后想着偶尔能开机正常使用 尝试换上下管 还不行 换滤波开机几次都正常了
哈哈 让大家见笑了 最后只是滤波电容问题 走了那么多弯路  维修一定要细心 细心 再细心  不能一味盲目去修啊

网友:
这种偶尔问题的 相对不好修 加分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内存的虑波电容?

网友B:
没有HWPG不掉电吗?

网友:
经验总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嘛,今天的不注意被发现了,就成了明天成功的基石

网友:
前次维修的dell 内存 cpu都有电了公共点也过了 也就是2秒不到 掉电了 郁闷 查hwpg2秒不到掉电的 表笔戳了 偶尔也可以正常开机 最后还是刷bios搞定的 就是me坏了 合成了一个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内存的虑波电容?

是内存的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HWPG不掉电吗?

这板子不会

网友:
我的惠普1.8V短路,隔离点也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看似简单问题,其实修起来很费劲的,加分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省得走弯路

网友:
修这没示波器估计就没法了。

网友:
修好就是最好的

网友:
之前有一台记者齐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