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主板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7-04-17):
一、通过检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断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对PCI槽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损坏。

2AGP槽:对AGP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D进行打阻值判断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北桥的好坏。

1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20-30北桥有轻微的损坏。

3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IDE口及USB口对地打阻值判断南桥有无损坏。

1IDE口,打2——9 11——19 21——29 37——39针对地阻值。

1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2有无穷大“1”,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南桥间的小电阻烧断。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2USB口的23针共四根针的阻值。

1如有500左右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2如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间小电阻损坏。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网友:
这个只能做为参考来用

网友:
初学者可以看看,实际维修中要直奔主题,加基础加经验,如果一个个去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我这里只修笔记本,台式机不太会修,这经理非常合适我,

网友:
参考参考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不是好久之前的资料了

网友:
用来参考不错

网友:
这个已经是很老的资料了

网友:
适合新人

网友:
还是怀疑了就干!比较省时。

网友:
极少怎么做,太耽误功夫了 供电正常测主要信号。怀疑桥的问题时要么就干,没价值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做做参考。但不是100%的吧。

网友:
资料很老,可以做参考,毕竟现在都是单桥甚至单芯片架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