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H61M V4.2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7-04-17):
主机开机,无显示。取下主板,型号为IH61M V4.2的主板,修过好几片了,都是无CPU集显供电,刷BIOS好的。通电测量,发现无CPU供电,也无CPU集显供电。先刷BIOS再说,两个BIOS都刷了,问题依旧。再量电压,发现Q97的S极电压也不正常,而Q97的G极来自芯片U10的5脚。量芯片的5脚电压为1.2,查电路图此芯片型号是NCP102SNT1G,芯片1脚为EN,量得有1.05V的电压,EN应正常开启了。想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导致5脚输出过低,还是电压开启时序还没到此处导致电压过低。找料板,找不到该芯片来换,查电路图也查不到这个电压的先后时序(不太会查)。心想,EN正常,输出不正常。那就不要该芯片了。把电阻R646取下,一边连Q97的G极,一边连到ATX电源接口的3.3V处。开机,有显示了。量得Q97的S极电压0.78V。

网友:
把芯片都省了  不太好吧

网友:
台机主板在无CPU供电的情况下基本不用先去考虑BIOS 无集显供电的话 BIOS问题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把芯片都省掉,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去考虑cpu供电的en呢  而是先考虑那个管  主要是分析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去考虑cpu供电的en呢  而是先考虑那个管  主要是分析思路

懂了懂了  看错了   以为q97是个六角 或三角的三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