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950WA闪屏,是不是屏故障?

楼主(2017-04-17):
联想显示器L1950WA闪屏,已经清洁了屏线,和更换了屏线,故障不变,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屏故障?

网友:
感觉是屏问题
一般流程 都是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看看的

网友:
多半是屏幕问题

网友:
相对于找个屏试不如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一个整板没多少钱 显示器也不贵

网友:
这就是屏的问题,估计这屏是废了

网友:
标准三分之一,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二级驱动问题的多

网友:
找通用驱动板试下还是有问题就是屏坏了。这种情况修好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
VGL  VGH断线或者短路了

网友:
基本上了 没啥悬念

网友:
屏坏GG了。。。。

网友:
屏背面的电路板故障吧

网友:
找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来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屏废了。 通知客户换显示器吧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客户坚持要换屏,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经验不足啊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

网友:
屏绑定坏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