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软件 ,连个反向二极管

楼主(2017-04-17):
这是个什么软件 ,连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
双向二极管

网友:
两个二极管住一起你就不认识了啊

网友:
稳压而已,防静电击穿

网友:
ESD,静电管

网友A:
求完整版的电路网盘共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完整版的电路网盘共享呀

传上啦。。。。

网友B:
叫ESD 还是静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ESD 还是静电管?

ESD 英文
后面就是中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ESD 还是静电管?

谢谢呀,纠正下 ESD放电(放静电)管,类似TVRS原件

网友:
看样子更像是个隔离点,具体需要看一下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