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神舟K580S不出独显和集显电压

楼主(2017-04-17):
有台神舟机器,板号DA0TWCMB8D0 REV 开机不出独显和集显电压,其他各个电感都有电压和PG信号,干了桥,EC,和程序都刷了,故障依旧,就是不出DGPU_PWR_EN信号,该信号是桥SLJ8E发出的,SYS_PWROK:3.3V,PLT_RST#:3.3V,PM_DRAM_PWRGD:1.5V,H_PWRGOOD也是有电压的,不知桥要满足什么条件后才发出独显开启信号,现在是不跑码,我想在跑码后就会发出,但是不知哪里引起的,求大神们指导呀,不胜感谢!

K580S图纸

网友:
时钟查了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专门有个时钟芯片,产生25M,27M的时钟

网友:
什么情况呀,高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
这个图纸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今天刚接的机子。也是不出集显和独显供电,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没

网友:
不关内存的事,这种问题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DGPU_PWR_EN相关联的MOS管看看

网友(2022-06-27):
应该CPU供电出来就要出显卡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