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反向的二极管是个什么软件啊 ?

楼主(2017-04-17):
两个反向的二极管是个什么软件啊  ?

网友:
双向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应该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是个隔离点

网友:
应当是隔离点吧。

网友:
超过二极管的耐压电压 二极管就会把电压拉倒地 防止烧坏后级

网友:
这不是个二极管,看样子应该是个隔离点吧

网友A:
说隔离点的有想过 谁家的隔离点 接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隔离点的有想过 谁家的隔离点 接地呀

你说的也对,的确是隔离点没有接地的,看来我再次想错了

网友:
测试用的啊。。没看到接的是PWRON#吗?

网友:
断路,短路器作用。

网友:
实物上看一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正常应该是TVS(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实际板上往往空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