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580 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7-04-17):
联想 V580 不触发秒杀,待机电流0.01瞬间到0.00,迅速拆机目测无进水和明显烧伤,实测各大感阻值正常。上电测量无待机3.3V 5V,试着按了下开关发现电流有点变化(电流0.01瞬间到0.00)同时测量待机3.3V 5V有但是瞬间掉下,能反复触发。突然想到昨天修的宏基4743G也是这个问题,换了电容就好了,就示波器双通道抓电感后端的波,发现3.3V比5V先掉,并且波形有毛刺,那就先换3.3V的电容,上电触发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机了,哈哈遗憾的是忘记拍波形图片了!建议两个电容一起换!

附上BIOS 联想V580 版号LA58 MB

网友:
z470见过,开机不稳定有时能开掉电。待机电容问题

网友:
牛刀杀鸡 有效率

网友:
我选择也是又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喜欢先测试下 3V 5V 后面的 波形 看下有不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网友:
条件不满足 保护了

网友:
果然秒杀 定位精准 维修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