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0D,主板贴纸X550DP,版号x750dp,通电不显

楼主(2017-04-17):
通电电流至1.00后缓慢上升。应该是通病,刷BIOS跑码至暗屏,短接屏线接口处36pin和37pin解决。上图BIOS是从论坛上下的,

网友A:
楼主分析的过程呢?
通病还是?

网友:
虽然还没碰到过 但是学习了

网友B:
短接没有出现白屏真是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过程呢?
通病还是?

电流上不去的时候,示波器抓过波,没有抓到。先软后硬,天道循环,肯定先刷BIOS。至于刷了暗屏,出乎意料之外。碰到笔记本暗屏很多次了,排除屏坏的可能后,我通常都是飞线解决,这次比较幸运,两个信号挨着,直接短接就行。至于哪两个信号,一个肯定是背光开启的,这个好找。另一个信号在排除色差信号和供电后的其它信号,一般3v以上,没几个,用镊子短接就能试出来。至于这个信号叫什么,期待大师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没有出现白屏真是幸运

暗屏,有图像没背光。白屏,有背光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有图像没背光。白屏,有背光没图像。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的意思是我记得36脚和37脚应该有一个是背光开启 或(亮度调节)  不知道记得对不对 有图纸对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