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好 不认识这是哪个厂商的主板 求救 死机 插u盘或硬盘死机

楼主(2017-04-17):
接着补上今天中午的求助帖已修好,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插上u盘  死机,单插键盘不死机,  插上硬盘死机,(裸板状态)    先说说我动得地方首先1com口芯片让我取了,不管用2网卡让我取了 不管用3声卡让我取了不管用,最后放大招焊桥  结果也是不管用,想想主板不可能这么难修啊 正好还有一个cpu   翻箱倒柜的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结果换上就好了    真是无语了  附上亮机图

网友:
是原来的CPU坏了么

网友A:
CPU坏了。呵呵坑的不要不要的  山寨板子

网友:
对啊  坑死我了  还挨了顿说呢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呵呵坑的不要不要的  山寨板子

冤死我这个冤大头了嘿嘿

网友:
这个圈绕的有点远啊

网友:
谢版主亲自光临   不远   刚到地球一半嘿嘿

网友:
下次遇见类似维修 可以优先排查CPU了    省的走弯路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B:
干了桥没有坏已经不错的了,什么U,放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了桥没有坏已经不错的了,什么U,放出来看下

什么u到时没看  1代的   h55a的芯片组  u能好到哪去对吧

网友:
山寨板子 坑人

网友C:
前几个天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USB口插U盘运行正常~~插USB鼠标就总是不认-----拔掉适配器后鼠标可以用了。无意中看了一下适配器,输出标的18v 电脑标的输入电压为20v~~~~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确定不是5V电压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也真是悲催,估计主板心里也不好受:TM老子好好的干嘛让我上手术台,还拆我身上的零部件

网友D:
哈哈   你到着干   要是没有CPU  可能就要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你到着干   要是没有CPU  可能就要换桥了

嘿嘿   你说的没错

网友:
CPU如果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些奇葩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几个天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USB口插U盘运行正常~~插USB鼠标就总是不认-----拔掉适配器后鼠标可以用了。无 ...

有可能5v滤波不良,u盘对电压的要求低  ,适配器电压低了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5v滤波不良,u盘对电压的要求低  ,适配器电压低了供电不稳定

~~我当时还用表量了,电压5.2V----但没用波波抓波看是否平稳。

网友F:
杂牌的 都修啊 我一般都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杂牌的 都修啊 我一般都不修的

那你挣啥钱

网友:
主板表示不服,你丫干我干啥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7-05-22):
CPU引起插U盘死机怎么解释?

网友:
学习了,CPU引起的死机,查故障还是要先简后难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这用的啥u呀,这么坑....

网友:
山寨板子  是这样子的

网友:
太不好受了 电路图苛历 哥斯达黎加fkas;ld土苛在asdkflasd奇功 罗荣桓 戈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个天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USB口插U盘运行正常~~插USB鼠标就总是不认-----拔掉适配器后鼠标可以用了。无 ...

适配器额定输出电压不够,欠压导致USB部分供电不足,输出电流没有达到标准,故不认鼠标,U盘的功耗小于USB鼠标,所以U盘能用。

网友(2017-09-16):
好像是科脑的板,兄弟修板之前还是先代一下cpu 内存,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什么CPU啊           稀有的吗

网友:
还好有CPU试,一般USB用不了都会考虑干桥

网友:
马云家的靚板!!!!!!!!!!!!!!!!!!!!!!

网友:
这种异常,我们这种小白反而很快找到,哈哈,

网友:
CPU坏引起这样的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张见识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厉害!!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