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更换mec1619l

楼主(2017-04-17):
X1 carbon 拿来不开机,mec1619l 发热短路,待机0.08,从某宝买10个就一个好的,好不容易有一下有用,更换mec1619l  电池不充电,键盘热键没有用,以为还是这个芯片原因,后来参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632-1-1.html 从官网下载bios,升级bios,要从cmd 下运行,重新启动在第一画面,bios升级,一会儿自动重新启动进系统,电池可以充电,热键盘也好了,搞了一下午,终于搞定了,

网友A:
是什么机器 啊 刷个BIOS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器 啊 刷个BIOS那么麻烦

只要是刷mec1619l 芯片的程序的,这个bga封装的

网友(2017-07-30):
10个 才一个好的,,这个维修成本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