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 REV 5.0 捡钱维修

楼主(2017-04-17):
自己收来的板子   板号如下

没通电前 目测板子有一处烧了

通电发现 待机偏高   没有3  5V
打开点位图看一下烧的位置是哪里

通过点位图看到这里原来是一个保险  烧掉了  烧得这么惨
把烧的地方处理一下    测一下两端都不短路
直接飞根线

运气就是这么好    妥妥的亮机

网友:
这本子收的值了 主板小问题秒杀

网友:
烧也这样只坏个保险,真是怪事啊

网友A:
代U的主板吧 简直超值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U的主板吧 简直超值哟

哥的技术  就是好直接一根地线搞定

网友:
这种机器修很舒服

网友:
本人表示 羡慕  嫉妒  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U的主板吧 简直超值哟

不是啥好u  2代  i3的  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的技术  就是好直接一根地线搞定

地线你都能看出来   大神

网友C:
现在修多了都没激情了,今天也修了个G485短路的,拆机观察下就找到了一个电容烧化了,表笔一碰就散了,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多了都没激情了,今天也修了个G485短路的,拆机观察下就找到了一个电容烧化了,表笔一碰就散了,不短 ...

一碰就收钱的节奏啊

网友:
是啊,最喜欢这种机,不过都是同行的,收不起钱,我们这边市场价格低,

网友:
的确是运气啊 好运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