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进WIN卡死维修

楼主(2017-04-17):
今天维修一块P7H55主板.上机掉电;测供电 内存供电1.5V 正常;PCH1.05 正常 PLL1.8V 正常 ;VTT1.1V 正常;CPU供电0..8V 正常;时钟0V 不正常;测时钟PG 0v;不正常;打开点位图

发现Q125没有拉地;干了他
然后一路跑码 进系统 ;发现在进WIN系统卡死了。上迅维网查;多说  网卡 声卡 ;干了还是一样;后来发现PCI B16只有1.1V;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个时中;结果一路亮机

学了那么久;第一次发贴

网友:
修好了,进步了,,加分鼓励。。但是错别字得改一下哦、、、呵呵

网友A:
B16脚应该是个时钟吧  应该多少v呢  楼主请指教

网友:
说明楼主在修板的时候还是很细心。遇到这种要坏不坏的元件,有时候真容易忽视。加分支持。

网友:
对台板没什么兴趣  有兴趣也是一脚踩烂

网友:
主板现在没啥赚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6脚应该是个时钟吧  应该多少v呢  楼主请指教

b16电压1.6v

网友:
主板现在真心没啥修头了

网友:
量大还是可以修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