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外接没声音内有声音

楼主(2017-04-17):
G480外接没声音内有声音。。。4脚只有1.2V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1 2 5都要高

网友:
125要有电压吗

网友:
第五脚你对地看看 有声音没

网友:
MIC录音的,和无声无关,检查PLUG_IN是不是对地短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检查  声卡的 MUTE# ,还有 接口 PLUG IN

网友:
耳机插入检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