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进水 现无CPU供电

楼主(2017-04-17):
       进水机,拆机,清理完上电,电流上到270mA,不动,测了一遍板上的供电电路,只是没有CPU供电,CPU供电管理芯片的VR_ON是高电平,供电都有,测得SVID的数据线和时钟线没有波形,别还有一根SVID_ALRT#,桥是HM65的桥,CPU是INTEL的酷睿二代CPU
       请教各位前辈和高人,CPU满足那些条件发出SVID给CPU管理芯片,现在测得CPU已有1.05V和1.8V供电
       还有就是这个SVID_ALRT#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桥给cpu的procpwrgd信号,有两个电阻能测。这个试水在哪块,不用测信号,太麻烦。应该还是试水地方有电阻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以后可以借鉴

你这水罐的  完美啊

网友:
开始修了一次没思路就先放着,客户摧,我就报价240说桥坏了,客说考虑看看,晚上有空又查了一下,的发桥的25M没有起振,加焊桥后25M时钟起振了,但还是没有CPU供电,后来找一个桥点珠焊下,还真的亮机了。可惜第二天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
断开24脚电阻 有电压   不是BIOS 就是桥   没电压就CPU供电芯片

网友:
缺供电按照时序修 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