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176pn代换

楼主(2017-04-17):
手上一个电源的辅助电源芯片tny176pn坏了,可以用tny278pn代换吗?

网友A: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这个得详细对比两个IC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详细对比两个IC的参数

在实际维修中,可以用大功率的代替小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详细对比两个IC的参数

论坛和百度都搜了,没有找到相关案例,所以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可以用大功率的代替小功率的。

要是能有代换的实例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和百度都搜了,没有找到相关案例,所以才来请教大家的。

那只能当 小白鼠了
为大家积累下经验  做下牺牲了
支持下

网友D:
两个引脚功能完全一样,后者功率大,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上面的质量太好,有时候就是找不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个引脚功能完全一样,后者功率大,可以直接代换

楼主没有找到 代换的实例
所以不敢贸然代换 也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找到 代换的实例
所以不敢贸然代换 也怕啊

晚上回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tny176和278的电源,如果有的直接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晚上回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tny176和278的电源,如果有的直接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支持下 实验结果发下

网友E:
没有相关代换案例的话可以自己亲自试一下,说不定代换成功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 实验结果发下

有些东西必须自己实践,比如tl494与7500B,理论上完全一样,通用的,但我遇到过,一个494电源换成7500B无法正常工作(7500B是好的),也可能不同的元件会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相关代换案例的话可以自己亲自试一下,说不定代换成功了呢

这个风险有点大
楼主才上来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必须自己实践,比如tl494与7500B,理论上完全一样,通用的,但我遇到过,一个494电源换成7500B无 ...

可能是外围元件问题

网友D:
tny三代与二代差别
总结
1,mos管的耐压不同,1系列是650伏,2系列是700伏

电流范围不同,2系列电流阀值是60到115uA,还带有欠压保护功能,但需要接一个4M欧的电阻到电源端,如果没有此电阻,此功能失效。

就是那个电阻。

tny2系列,

tny1系列。
从这两张图表可以看出两者完全一样。

总结,两者就差一个的en脚就差一个欠压保护功能,如果没有那个电阻,可以认为两者的功能完全一样。
278比276功率大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外围元件问题

做维修有时必须大胆尝试。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ny三代与二代差别
总结
1,mos管的耐压不同,1系列是650伏,2系列是700伏

这两个不能代换,我已经试过了,还冒烟了

网友F:
楼主176不能用278代换,只能用原型号代换或用功率更大些的178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有时必须大胆尝试。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是的 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不能代换,我已经试过了,还冒烟了

哦 你真是及时啊
楼主就是等结果的
支持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176不能用278代换,只能用原型号代换或用功率更大些的178代换

说的是
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ny三代与二代差别
总结
1,mos管的耐压不同,1系列是650伏,2系列是700伏

这样看 参数有区别 就不能代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不能代换,我已经试过了,还冒烟了

感谢你成了小白鼠,看来还得找原因,为什么不能代换。看来官方的资料也只能做参考了,准备某宝上买几块178与278,试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不能代换,我已经试过了,还冒烟了

谢谢兄弟及时提醒,本来正打算今天晚上来试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成了小白鼠,看来还得找原因,为什么不能代换。看来官方的资料也只能做参考了,准备某宝上买几块17 ...

期待 实验结果 可以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及时提醒,本来正打算今天晚上来试试的呢。

这个估计是外围元件的参数 选用 不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