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LE32S18M 不按待机一切正常 按就不行

楼主(2017-04-17):
AOC LE32S18M 不按待机一切正常 按就不行 之前是烧了电源板跟高压都换了,现在开机用一切都正常可是只要一按待机开关就怎样都开不起了亮绿灯屏不亮,只要一刷BIOS就可以可是一按待机又是同样问题,BIOS换过了,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
刷BIOS

网友:
串个1K的电阻试试 应该是主控

网友:
自动休眠后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