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我用红外技术大战Thinkpad L330

楼主(2017-04-17):
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同事的联想Thinkpad L330,说清明节放假后,就突然不开机了,让我看看,我想这几天没有打雷,怎么会不开机了,我拿到电脑后,接稳压电源,觉得待机电流有点偏高,没有开机,拆机后,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烧过的痕迹,主板的型号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源接口短路,心里想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但没有找到图纸,准备烧鸡大法伺候,但想了一下,怕扩大故障,此时想到手上刚好有一台红外热像仪,此时拿出这个宝贝,查电源,不开机,用红外热像仪,对着主板一照,果然发现敌情,然后在断电拆这个温度很高的区域,当拆下PC411时,不短路了,然后在测量PC411看万用表,在找个好的料装好,在次看到亮机图。最后来张这个红外图片

网友A:
感觉好NB的样子。。。。。。

网友B:
这个神器多少米呀

网友C:
红外热像仪这个这么贵,你要来做什么的啊?就为了这个?

网友D:
搞的这么高大上 还不如来个放大镜

网友E:
这个修板子短路,估计很方便,。。、、

网友:
红外温度测试仪很贵 一般的准确度不高 维修这种大短路这个太大材小用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神器多少米呀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老图新看

网友F:
刚TB看了一下,热成像仪好贵的,你专门买来修笔记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TB看了一下,热成像仪好贵的,你专门买来修笔记电的吗?

不是买的,低端的价格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神器多少米呀

我这个不是买的,是用的别人的,低端的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NB的样子。。。。。。

这个还是有点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热像仪这个这么贵,你要来做什么的啊?就为了这个?

当然不是专门用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的这么高大上 还不如来个放大镜

有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板子短路,估计很方便,。。、、

可以很直观的观察

网友G:
这个在网上查了,好像很贵的

网友H:
这玩艺用在这里有点大才小用,并不十分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在网上查了,好像很贵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b8iGQv&id=537744774117&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1&skuId=3211819252318

这个价格也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玩艺用在这里有点大才小用,并不十分准确吧。

那是你还不了解红外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