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H 无cpu供电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4-17):
客户拿来说触发掉电,经测是因为没有cpu供电引起的掉电,查开启无电压,跑线到一个电阻和三极管,把管拆了还是一样没有(管要装回来)测量电阻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直接短接起来,开启有了,cpu供电出来,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A:
最好不要短接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短接  还是换一个吧

你咋没想着  亮机了 ,又来有反复重启 这板子没那抹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咋没想着  亮机了 ,又来有反复重启 这板子没那抹好修

不要跟我说  跟楼主说去  别跟踪我

网友:
谢你的加分,经过测试了的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过降了,幸运而已

网友D:
看芯片作用啊。我们有时候也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芯片作用啊。我们有时候也不换的

你说得没错,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新手学习 看看这么修的

网友:
技嘉H61,这个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