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来一帖

楼主(2017-04-17):
触摸不灵 废话不多说 按我这飞线包稳定

网友:
通病中的通病了

网友A:
焊盘边上最好用绿油固化一下。

网友:
这跟飞线还打圈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边上最好用绿油固化一下。

已打绿油了

网友:
通病不赖啊  , 得转移阵地了啊  , 搞手机

网友:
这个通病真的太多了,都是这个脚的问题,飞线不错哦

网友:
其实这个M1脚不用飞的那么长

网友:
飞线 了 偶尔还会出现无触摸 锁屏一下就好了 确定不是系统卡住了 什么原因

网友:
飞线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