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

楼主(2017-04-17):
手机中的电阻都是贴片电阻,是手机中使用最多的电子元件。

贴片电阻外形特征:扁平,两端银白色的是焊点,它的底部,也就是肚皮,是白色的。
如下图:

电阻的阻值,有些不标注,尤其是体积很小的,没有标注阻值的,可以查阅原理图,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具体阻值。

贴片排阻:在手机中还有一种电阻的组合形式,叫排阻,排阻就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相同阻值的电阻组合在一起的复合电阻,如图所示:

排阻主要用在数字电路的接口电路中,在诺基亚手机里最多,MTK芯片组的手机电池电量检测电路中也有应用。

电阻在电路图中的符号:

如上图所示:R1204,R1205,R1206就表示不同的电阻。其中R1205就指在电路中的位置编号,R在电阻数值中也代表小数点,例如:47R指电阻阻值47.0Ω。这种表达方式在后面会讲的电容,电感,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都是适用的。
电阻就是阻隔电流,让电流减小,比如3V经过一个电阻可以变2V等例子。电阻的工作原理和特性想深入了解的,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找其他书籍,手机维修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所以我不做深入解释。包括欧姆定律,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电阻的串联:两个电阻首尾相连中间没有分支。串联电阻电路中,经过每个电阻的电流是相等的。但是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串联后,总阻值会变大。

电阻的并联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电阻首首相连,尾尾相连,就是并联。并联电阻电路中,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一样,但是流经每个电阻的电流一般不同。并联:电阻的总阻值会变小。

在并联电路中,流经R1的电流等于I1,和流经R2的电流I2之和,等于总电流I总。

电阻的混联
实际电路中,先并联,再串联,或者先串再并,叫混连。

流经R1的电流I1等于流经R4的电流I4,也等于流经R2的电流I2与流经R3的电流I3之和

电阻的特性:耗能,对交流和直流都能阻碍。在电路中就是起阻碍,减小电流作用。 I=电流

电阻的但我:Ω欧姆 KΩ就是千欧 MΩ 就是兆欧
1MΩ=1000kΩ  1KΩ=1000Ω

如图:

电阻具体的阻值,最好是参考图纸,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一:限留
二:分压
三:分流

还有一种电阻是没有阻值的,0欧,主要是起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短接。电阻损坏一般会出现:开路,就是断开的意思,或者阻值变大了,影响电路正常,或者接触不良以及阻值变小等。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测试的时候,用万用表的Ω档,量程可以从大到小,比如:20K测量大了,数值显示不对,就调到2K档那。
黑笔插:COM洞,红笔插:V/Ω洞。
测量1MΩ以上电阻时候,读数需要几秒钟才会稳定,测量主板上的电阻时候,一定要确保电源关闭了,电路中的电容也放电了,因为电容有存电功能,放电方法是拿镊子夹电容两端,后面会讲。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没有图片呢,希望你把图片给大家补上来吧

网友A:
供电 经过两电阻加一个电容窜连   电容接地,能形成分压吗?

网友:
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比较老了,新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经过两电阻加一个电容窜连   电容接地,能形成分压吗?

应该是偶合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