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电流修手机

楼主(2017-04-17):
如果说维修师傅是医生的话,那么,维修稳压电源好比医生的听诊器,手机的电流变化就好比手机的脉搏。

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手机维修师傅,对任何一部故障手机,首先做的,就是分析其电流反应。电流状态如何,是判断手机故障的第一步,也是最最基本的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对于初学者,,可能是你修手机的起步,也是你维修手机生涯终生要使用到的一个重要技能!

二、权威的电流数据资料库,将使手机维修速度得到质的飞越

对于所有的手机维修者,用维修笔记,记下各款手机的正常和非正常电流,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宝贵的和无以替代的宝贵维修经验!

电流法修机并不神秘,看电流数据人人都会。但什么电流为什么故障,出现这种故障将如何来修复,这就需要权威有效的数据资料,需要维修人员的大量宝贵经验!如果有了这些宝贵的数据和维修经验,修机的速度将会大幅度的提高,修机的水平将会得到质的飞越!也就是说,修机将变得更加的直观,修机的深奥问题将会进一步的变得傻瓜式,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三、本书就是一部宝贵的电流数据库资料大全

而本书最成功的就是——几乎提供了所有手机的各种状态下的电流情况;提供了各种故障的电流反应情况,是宝贵的电流数据库资料大全。

由于手机在开机瞬间、待机状态以及发射状态时的工作电流不相同,所以可以通过观察电流表指示来判断故障。将手机接上直流稳压电源,接开机键时观察稳压源电流表,电流表指针的变化将成为我们确立故障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依据。

四、掌握电流法运用的科学依据

根据IC工作消耗的电流多少来判断故障范围。先将电源、13MCPU、暂存、字库五大件拆下,然后再逐个装上。

1、当只装上电源IC时,电流为13mA,说明电源IC正常工作电流为13mA,若电流小于13mA,则说明电源IC坏。

2、再装上13M晶体,电流也是13mA,则说明CPU末正常工作。

3、再装上CPU,电流为45mA,若电流为45mA,则说明电源、13M,CPU基本正常工作。

4、再装上暂存,电流也为45mA,此时只有字库尚未装上,也即说明,45mA即为字库未工作的电流,可能是软件坏或字库坏。www.cpu999.com

所以手机故障判断如下:

1、当按键无电流反应时:

第一步,查开机线;

第二步,查B+输入线;

第三步,查电源IC

2、加电即有漏电时:主要查与B+相通的元件(功放和电源)

3、按开机键电流为45mA(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时)。

(1)若开机电流为040mA→稍停→50mA0,则多为软件故障,也有少部分为暂存坏。

(2)若开机电流为050mA0mA,则多为字库虚焊或坏。

4、当电流小于40mACPU未工作时,引起的原因有:电源IC坏;时钟电流坏;CPU坏,此种电流时不用怀疑软件。

5、不用装卡,手机有接收的正常,电流为:0mA(低)→50mA(中)→180mA(高)→140mA(中)抖动、灯灭待机20mA

    1)不管开机后是任何电流,只要灯不当零,手机无接收。

    2)若140mA无抖动,灯灭归零,手机无接收。

看电流维修各种手机大全

,加电大电流

1,清洗尾插.

2,拆下功放试机.

3,拆下音乐IC试机.

4,拆下多媒体卡试机.

5,拆下照相机供电管试机.

5,电压调小慢慢回升触摸哪里发热.

6,更换电源IC.

,加电按开机键无任何电流反应

1,重点检查开机线路有无断线.

2,更换32.768KHZ晶体.

3,重植或更换电源IC.

,加电按开机键有5MA左右电流反应

1,检查VRTC实时时钟供电,若无大多为电源IC损坏.

2,重植或更换CPU.

,加电按开机键20~30MA电流反应

1,检查VVCO振荡器有无2.8V供电,若无大多为电源IC虚焊或损坏.

2,更换13MHZ晶体.

3.重植或更换中频IC.

4,检查13MHZ晶体到中频IC有无断线.

5,检查中频到CPU之间有无断线.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60MA左右马上回零

1,重植或更换版本IC

2,重写软件.

3,检查CPU与版本IC之间有无断线.

4,重植或更换CPU.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定在60MA不动

1,重植或更换版本IC.

2,重植或更换电源IC.

3,重写软件.

4,更换CPU.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100MA左右停一下回零

1,拆下音乐IC试机.

2,更换暂存.

3,重植或更换字库.

则很可能是程序不能开始运行,重点检查字库

4.按下开机键手机电流就在50mA,然后回到20mA

松手维持在20mA,则很以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多是码片内的软件坏了。

5.手机的工作电流能从50mA下落到20mA

说明手机的软件已经开是运行了,只是初始化失败

6.能开机,松手关机如果手机按住开机键手机能开机,但一松开按键,手机就关机,则主要是电源IC没能得到CPU送来的复位维持信号,主要是因为cpu到电源IC的引线断路引起。

7.电流高于1000mA,出现短路保护

需要重点的检查手机电路中相关的B+电路,如电源的大滤波电容、电源IC、开关控制管、逻辑供电管、射频供电管、功放、震动器等电路;排插是否短路、后壳是否短路。

电流工作流程:

CPU工作(50ma左右)--软件工作(60-100ma)--搜索网络(200ma左右)--待机(10-20ma跳变)

漏电可试拆排除)

大电流漏电200ma以上)

  电源输入直到的元件.:电源IC.功放.后备电池.电源稳压管.驱动管.对地电容--可用温测法. www.cpu999.com

小电流漏电50ma左右)

  绝缘度不足,软件部分虚焊.

不开机:

0ma:

电源前端 开机线

20--40ma:

CPU没工作--CPU工作具备条件.

10-20ma回零--13M

20ma能稳几秒回零--CPU坏的较多.

40--60ma来回跳变:

更写软件.

40--60ma回落归零:

电源部分  码片

40--60ma站稳:

字库  电源IC

如电源在40--60ma站稳,排除软件,电源,CPU故障,还不开机更换32.768晶体.

开机电流不开机:

电源部分.

大电流不开机:

电源电路,发射电路,后备电池.

无接收:(看搜索电流10-20ma来回跳动)

有搜索电流无网络:查接收前端.

无搜索电流无网络:CPU无输出RX-ON信号.查码片,CPU,电源IC无供电给接收电路.

有搜索电流但偏大:查中频部分.

无发射:(发射电流约开机电流的2)

有发射不能打电话:查发射末级.

无发射电流:CPU无输出TX-ON信号.查中频IC CPU 软件 电源.

达不到发射电流:一般查功放,功控,高放管,TXVCO.

大于发射电流:A)耗电大,能正常通讯:换功放.

           B)不能通汛:功放坏或射频供电电路,调制电路.

看电流修手机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修不开机时就常用维修电源加

电看电流反应来迅速判断故障大至是什么元件出现问题,不入网

、不发射故障看电流表的摆动来判定大体上是什么部位出现问题

,这个判断过程是先看电流表的电流反应,在特定的时间内,电

流的不同,也反应了响应工作部分电源、CPUFLASH、暂存、的

工作状态,一部手机工作的次序依次是电源、时钟、逻辑、复位

、接收、发射,手机每工作到某一步骤时候所反应的电流肯定是

有所变化的,电流法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内以相对准确的判断出故

障点甚至故障元件,然后在测量更换元件。借用老师的话说修不

开机故障,理论在维修的应用上是很难完全发挥的,原因有二:

    其一、软件是个黑箱子,谁也不知道CPU内部现在正在跑什么

源程序(诺知道源代码还可以推理);

其二、手机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点是,要几个模块共同协作,涉

及的电路太多。另外由于使用BGA,一些信号想测也测不到。

    因此,电流法和电阻法成为修不开机故障比较好的检测工具。

在电流表上电流抖动一下,CPU内部的程序不知已跑了数以千计

的指令。正因为这一点,注定了电流法只能作为宏观的判断。如

果要进行微观检测,只能用电阻法、电压法和波形法等。从概率

上讲,故障有重复性、并发性。所以,根据经验,电流法有时也

有精确判断一些常坏的模块。

    以我个人经验对电流法在维修手机上的应用是:修不开机是最

好、无信号、不发射次之。维修经验达到一定程度,电流法是能

速修手机,就如我接待顾客听顾客口述手机是何故障,我往往不

拆机就能判断故障点在那里一样,当然这和用电流法修机一样都

是长期一线维修经验的积累。至于象有些故障:不显示,按键不

灵,不识卡,送受杂音,不送话,不受话,请稍候与服务商联系

等故障,电流法是瞎子摸象也不如。电流法维修手机也存在局限

性,并不试用于所有的手机故障,大体上只对于主版逻辑部分几

大件行之有效,而且最高也只是60%为上限。当摔损的手机射频

接收部分同时存在二个元件损坏以上的故障时,电流法的准确率

基本完蛋。

    电流法修手机还在修主版小电流漏电上有捷径。大家都知道对

于主版的小电流漏电往往有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漏电电流很小

,一般都是阻容元件、小IC漏电引起的,而用小电流抬高主版电

压能很快速的找出漏电元件。过程是给产生漏电的主版加上维修

电源,电压要从0V一点一点往上抬高,观测主版在电流表升高后

发生变化,观测是那个阻容元件或小IC温度过高,目测或温测到

之后用风枪把元件拎下更换之……还有一点需注意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大电流会直接把坏件连上主版的焊盘也被彻底击穿。对于10

毫安级的小电流漏电目测或温测不到时,可用喷雾法+电流法找

出漏电的阻容元件:过程是用装上松香水的喷雾盒在主版上的均

匀的喷上上一层松香水(或直接用烙铁蘸松香给主版小元件喷雾

),再加电,能快速目测到元件上面的松香水喷雾挥发的最快阻

容元件是漏电元件。对大一点的元件坏引起漏电也可采用调高电

压,电流升高,来判断基本上是那个元件的温度升高发烫就是哪

个零件坏,处理方法也是目测或温测到之后用风枪把元件拎下更

换之既可。

    小电流漏电速修妙法,谨慎使用电压要一点一点抬高;不试用

于所有机型,如三星机的CPU4VCPU大都会被烧坏~!!!什

么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我们修机时要灵活多样,该看电流表时就

看电流、该测量时就测量元件的好坏、该做软件时就给手机做软

件、该倒换元件时就倒换元件、电流法、电压法、波形法都要上

,说句难听话必要时还得祭出维修三宝一吹二焊三清洗、总而言

之该用什么方法修手机就用什么方法,修好为准则~

    在说天目维修论坛上很多人发帖拜师学习,我这里有句大俗话

给那写整日在论坛上要拜名师学艺的朋友们:“名师固然重要,

在入门时能起到指导性的进展,然后过程就是手机修多了经验积

少成多后你自己就是老师,手机维修师到了任何一个层次上以后

都是自己对理论的转化,对经验的积聚,而不是靠名师硬教能教

出来的”。我这里有一句话送给学习手机维修的入门者:“师傅

领进门,修行靠自己”,要做好还得靠自己,拜名师固然重要,

但每个人的维修师之路还是要靠自己去修行。维修手机者从入行

到懂得会维修是一个维修经验的积累过程,这个经验积累过程一

过,谁都会很轻松的修手机,当然这中间还有理论知识、悟性、

勤奋、心情等等一大堆因素导致了精通与不精通的区别~!。

[转帖教你如何看电流电流法是基于有经验的维修之上的维修方

法,需要相当深厚的手机论理基础,所以学习电流法不要识认为

不需要学习手机的基础原理和理论呢恰恰相反,而是对理论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懂理论只能学会运用,懂理论可以做到去充实

它、完善它、提高它,熟练地运用到各类机型上去。

手机状态分为开机状态、待机状态、发射状态几种,不同工作状

态有不同工作电流,可以根据电流情况判断手机部份故障,为了

达到节电,一般手机开机电流50150ma,发射电流为150250ma

,待机电流为1015ma

正常情况下,按开机键,所有背景灯先亮,电流上升到50ma左右

,说明电源已开始工作,然后上升到100ma左右,说明RX电路工

作。忽然上升到200250ma,说明RXTX均已工作,且在寻找网

络,然后又回到150ma左右,说明已找网络未处于待机状态,但

背景灯还在亮,然后熄灭,电流回落到1015ma,来回摆动开始

特定待机,上述电流变化可观察到,说明手机工作正常。

维修电源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是手机工作时各单位电路电流

总和,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如手机出现故

障,电流必然发生变化。有经验的维修人员,通过不同的电流值

,可以大致判断故障的部位。如加电有几十ma的电流,说明电源

正极某一支电路的元件漏电;若加电电流大于500ma,说明CPU

电源IC、功放、电源滤波电容等元件被击穿。

因此,手机维修人员手头应具备一台内含电流、电压表的多功能

往返奔走电源,以便维修时使用。

维修时可将电流表串联在手机电源电路中,通过测量手机电源电

路的总电流,判断故障位置。

1、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不动或徽摆,手机不能开机。这种现

象主要是,由于开机信号断路或电源IC不工作引起。

2、按开机键,有几十ma的电流,然后回到零,手机不能开机。

有几十ma电流,说明电源部份基本故障多为时钟电路、逻辑电路

或软件不正常造成。若电流有轻微的动,时钟电路应基本正常,

一般为软件故障,若不摆动,可能是时钟电路故障或CPU没正常

工作。另外,若几十ma的电流停止不动,再按开关机键无反应,

多数情况为软件故障。

3、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指示电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

马上又回到零,这是典型的码片资料错乱引起软件不开机。

4、手机通电就有2030ma左右漏电(不按开机键)。表明电源

部份有元件短路或损坏。

5、按开机键,有大电流,表明电源部份有短路现象或功放部份

有元件损坏。6 能开机,但待机状态时电流比正常情况大。表明负载电路有

元件有漏电。排除方法:给手机加电,12分钟后用手背去感觉

哪一个元器件发烫,将其更换,大多数情况下,能排除故障。

7、手机开机后打112,观察电流的变化,若电流变化正常,则

说明发射电流基本正常,若无电流变化,则说明发射电路不工作

,若电流变化过大,一般说明功放电路坏。

8、加上电池就漏电,首先取掉电源IC,若不漏电,说明由电源

IC引起,如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池正极直接供电元件损坏或其

通电线路自短路造成。根据电池给手机供电原理查找线路或元器

件。

9、手机无信号强度指示或无网络,可根据电流表指针摆动情况

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正常情况下,在手机寻找网络的同时,电

流列指针不停地摆动,幅度有10ma左右,如果电流表指针摆动正

常,仍无网络,故障范围大多在发射VCO部份或功放电路跌价。

如电流表指针摆动不正常也无信号强度指示,则故障范围大多在

接收VCO、本振部份功接收通道其它部份

原创]NEC N8-800不开机看电流的维修方法都说NEC的手机很难修

,但我觉得只要掌握好了自检测电流就很容易把问题找出来的,

下面具体说一下,加点电流在50-100MA的摆动的,一般都是主板

元件虚汗,维修方法只要把扳子取下,用手用力按逻辑不分的芯

片,如果按到哪个芯片电流跳到20-30MA而且不动了,说明次IC

虚汗,如何电流自检到20-30MA后不动了,说明问题不在主版,

应该锁定在总成,一般都是排线问题,如果加电电流直线上升不

动,不自检,(具体电流到哪里不动了那不确定的,但一般都不

大,应该在20-50之间)那说明主版上有元件短路或损坏了,这

样就很难维修的,但一般CPU-字库的问题较大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我是小白白

网友:
纯文字我表示无耐心看完啦。

网友:
这个我好像在哪见过,意义不大

网友:
看东西,学习了

网友:
可以做为参考,适合新手

网友:
不清楚资料的年份,手机在更新,电流阀值在变化,这个不必太认真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但是现在的智能机基本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