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SONY开机键电压偏低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7-04-17):
之前发了一个SONY本子待机正常,开机键电压偏低不触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740-1-1.html,没有修好,今天又修到一个,板号:DAHKDAMB6A0,主板形状基本一样,故障一模一样,看来SONY这板应该有这个通病,此板待机3V 5V正常,NBSWON# 只有 1V左右,换过EC,还是一样,有修到过的兄弟没有,帮忙看一下

HKC hkd-mb-hsw-20130205a.pdf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有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些板已修复,在这里感谢ID网名叫烈火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8660-1-1.html,看了这个贴子发现NBSWON#还受CPU的深度休眠供电影响,查了+3V_S5_DSW 没有电压, 接着查了DEEP EN也是0V,但DEEP_EC_EN 有3.3V的,再量R142,发现没有15V,一量发现断线了,飞线上去,开机键电压变为3.3V,上电屏亮

网友A:
晕  , 你以前没搜帖子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 你以前没搜帖子吗    ....

以前真没有搜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还受CPU休眠控制啊,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受CPU休眠控制啊,这个还真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上次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