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自动上电,不关机的维修(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看思路对不对)

楼主(2017-04-17):
接一块联想L-IG41M3   V1.1主板,送修的同行说插电就开机,不能关机!下面是主板型号

维修过程:将线插好发现自动上电,且屏幕可以亮。短接开关排针几秒后诊断卡变为'NO'此时电源风扇还在转.根据时序关机后应该是S3(待机)状态,那就先查一下现在符不符合待机状态的条件.
'

                                                    电源插口绿线0.07v,往前查IO(ITE8755)36脚PS-ON也是0.7v,不符合待机条件,这是开机的状态啊!

       测量桥发出的SLP3信号(IO的32脚)3.78v不正常,此时应该是低电平才对!是IO坏了还是外电路坏了呢?

            将32脚与焊盘分离测量焊盘为3.79v,32引脚为1.65v  这就说明是外电路引起的此脚电压高!不是IO自身坏引起!

那就查外电路吧,发现USB供电电路中的U45 U46 U47 U48等4个芯片的5脚都接着SLP3信号

    那就在测量一下这4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 u46的6脚是3.69v,而其它3个是3.29v

明显这个芯片有问题或另3个有问题,三个同时坏的机会很小吧!先拿这一个开刀,将其拆下.

    加电不自动上电了,点开关针正常跑码亮机!!!再点开关针风扇停了 正常关机了。只有诊断卡的3.3v灯亮着!

这时又测了一下IO32脚(SLP3 ) 电压为0v。

U45   U47 U48三个芯片的5脚3.29v(故障时为3.78v).
总结:由于u46损坏拉高了IO32脚电位,引起不关机故障!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对于这种特殊故障分析得头头是道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的理论还是过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对于这种特殊故障分析得头头是道 加分鼓励!

向专家致敬

网友:
正规军,不愧是认证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A:
我只 能用微信 的这个表情来表达 我此刻的心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用微信 的这个表情来表达 我此刻的心情

你每天都这么晚回帖啊

网友:
USB-OC 引起自动上电 不关机 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每天都这么晚回帖啊

一般 每天上班到晚上11-12点左右  主板太多了   修不完  挑些简单的修修  同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 每天上班到晚上11-12点左右  主板太多了   修不完  挑些简单的修修  同行的

你已经认证通过了耶,维修专家,等级比我高多了,还得多向你学习学习, 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认证通过了耶,维修专家,等级比我高多了,还得多向你学习学习, 大神

是呀 还担心认证不过呢  我手机是绑定我弟弟的 身份   后面月饼说  有手持身份证 就不验证手机 哈哈
等级这些 也不能 完全反应 出一个人的技能有多好,
可能经验上 我比你多点  实际理论 你们实地的 肯定比我强很多。
有空多发帖 等级就会上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 还担心认证不过呢  我手机是绑定我弟弟的 身份   后面月饼说  有手持身份证 就不验证手机 哈哈
等 ...

理论一团浆糊,实际经验又没有,悲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每天上班到晚上11-12点左右  主板太多了   修不完  挑些简单的修修  同行的

生意好到爆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一团浆糊,实际经验又没有,悲哀呀

套你那句话:你这么谦虚 真的好么

网友A:
同行的东西  钱不多 工就多得是,简单的修修 走走量
好多板 丢在那里 一个月的 几个月的 大半年的都有  还有些都不知道是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东西  钱不多 工就多得是,简单的修修 走走量
好多板 丢在那里 一个月的 几个月的 大半年的都有  ...

台板啊   那是不要的节奏了

网友D:
这里4个8脚芯片推测也是管理usb供电输出

网友:
本地没有生意啊,只能上网看你们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E:
看老兄的手,修的不轻啊

网友:
思路清楚啊,给力不错的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20  一片维修到老   都没不到一个厕所

网友:
换io。换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老兄的手,修的不轻啊

可能刚修完摩托车或者汽车

网友:
给高手加分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特殊,感觉还是有点疑惑若是被U46拉高,但是s3电压比3.69还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老兄的手,修的不轻啊

在农村,这几天正是春灌时节,修潜水泵较多,手上的油渍 锈渍洗不下来,所以手很脏,让您们见笑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对于这种特殊故障分析得头头是道 加分鼓励!

青杏终于也成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青杏终于也成专家了

承蒙关照与教诲 当上了个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刚修完摩托车或者汽车

干农活的手太粗糙,造成锈渍油渍洗不干净,下次戴上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4个8脚芯片推测也是管理usb供电输出

师傅说的没错,就是管理USB供电的!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