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暗屏维修

楼主(2017-04-17):
收到同行一台联想ThinkPad T440 板号:NM-A101
故障现象开机暗屏:

然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屏线接口,拆机拔插试试,接下来拆机,要注意一下要点,老手都懂,这里是照顾下新手们了:重点是拔插屏线之前别忘了里面还有一个电池

然后拔插屏线,用酒精也擦过了,还是暗屏,看来只有先测屏接口条件了:重点查背光供电、背光开启
背光开启3.3V正常,背光供电应该是19V是从公共点过来的,实测只有0V,属于不正常的

接下来查背光供电来源:

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吧?很有可能保险烧了,先断电、拔掉屏线,再打屏接口背光供电对地值:对地无穷大,肯定是保险烧了,找到保险F7实测也是断开的。

这个小保险一般料板上几乎没有,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苹果Pro的料板上屏接口附近有、废屏上面也有,注意哦,要找19V上的保险。我这里用的是Pro料板屏幕接口的保险:

保险装上去了,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插上屏线之后先打对地值,再上电!养成一个好习惯。
插上屏线打屏接口背光供电对地值500欧左右,想想应该差不多了,可以放心上电了。

插上电源,瞬间大电流,然后又回到待机时的电流了。看到这个场景,吓懵了,不是测了对地值500欧吗?怎么还会有瞬间大电流呢?估计保险又烧掉了,测下屏接口背光供电竟然还是19V,保险没有烧!又一次测屏接口的所有条件,全都正常。心想屏烧了?但是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上电一看屏幕,还是暗屏,跟之前一模一样:

这个很明显了,估计是这次把屏幕保险烧了或者屏幕背光电路模块烧了或者屏线烧了,接下来只有拆屏了,这个ThinkPad屏幕很薄,外框很容易变形,而且屏幕跟边框还有胶贴着,不好拆,在再拆之前先给同行打个电话报个价,同时也报下风险。很快同行回复是同意维修的,接下来拆屏了:重点要注意拆下来的屏幕三边如果有脱胶的,要用胶带贴一下,不然液晶屏的几层白色的纸就会散开的!

拆下来的屏先放一边,用一个碎屏(测试屏)装上去试试:大家看到了吧?已经亮了,确定屏线没有问题

接下来看看拆下来屏幕了,同行的价格本来就低,换屏幕的话估计也不会修了,还是看看屏能不能修吧,先测保险有没有烧掉:结果发现保险烧掉了:

在废屏找个保险装上(也是要找到料板19V上面的保险来代换),然后打对地值,虽然没有短路,但是这一次要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之所以烧坏保险,肯定后极有短路,接下来测升压电路发现升压二极管后端有短路,心想难怪保险会烧断。(附加电路图,不是这个屏幕的图纸哦,这个图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屏升压电路原理都差不多的)

真相大白,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烧机法了:电压先从小到大开始慢慢调

烧出来了,是升压电容击穿短路摸上去很烫:

然后换掉,切记:换件不能用风枪,只能用烙铁,以防把屏幕吹怀,或者吹坏背面的软排线,那就白搞了!升压电容也要到废屏上面的升压电路拆件过来代换,代换好了先打对地值,再上电

插上屏线上电亮机:

至此修机完成,接下来就是测试了。
这里告诉大家,只要细下心来去修,去查,总会有所收获的,暗屏并不是那么可怕。我描述的比较细,同时也希望新手也能看懂,也能从中学习到一定的经验。(匆忙中发帖,如有描述有误的,欢迎大家提出来,谢谢!)

 会员9632092元2022-12-26 13:38
 会员4657452元2022-12-18 10:40
 会员9171202元2022-11-10 11:08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讲的这么详细。搞的我在听课一样

网友:
写的不错,能看的懂,希望大神能多写这样的贴子

网友A:
维修写的很详细,基本修到这种程度,如果没屏图纸参考  基本就换屏了。你的屏 PDF 图纸呢,怎么没有 文件下载链接

网友:
感谢大神支招

网友:
写的很详细 这样的帖子对新手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同行机器比较难修啊 利润微薄 还费事

网友:
THINKPAD不好修

网友:
非常好的 经验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
换保险打阻值

网友:
很详细,点赞

网友:
上次修道一个华硕的机器,不到一年也是升压电容烧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适合新手学习,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看来要好好学习理论啦

网友:
屏幕短路。导致的主板保险烧掉了,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图文并茂精彩

网友:
不错 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写得非常详细 连拆机都有

网友:
楼主 真是写的很仔细 思路也很清晰 一般情况 我就直接给客户报屏幕啦

网友:
写的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B:
我保险一般直接拉线过去。。
。不知道有影响没
勤致
建议不要这样,不然就很容易烧主板、或者屏了,得不偿失哦
详情

网友:
很详细点赞

网友:
显示器VGA接口(D型三排15针)常规的接线方法和技巧 也聊聊缺色和偏色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个 供电怎么找啊 就算有图纸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勤致
你说的是屏幕背光升压电路吧?一般屏幕背光升压电路就在LED灯条排线座附近如图:1265542 当然,有图纸那就更好了,可以查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来进行判断故障
详情

网友C:
打阻值无短路直连可以吧
勤致
最安全的就是装保险,可以防止烧坏屏或者主板
详情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保险一般直接拉线过去。。。不知道有影响没
建议不要这样,不然就很容易烧主板、或者屏了,得不偿失哦

网友:
很详细 认真看

网友:
碰到很多了,屏上烧保险的,

网友:
暗屏 我笑哈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怕屏烧的没得修就收不到钱了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连拆机都写上了

网友:
属于通病了 碰到几次都是这个电容坏的。保险烧肯定要打2端阻值再测

网友:
写的不错,很用心。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后期希望多多分享,在维修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给你加分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
我一般都建议客户换屏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好,通俗易懂,受教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无短路直连可以吧

最安全的就是装保险,可以防止烧坏屏或者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写的很详细,基本修到这种程度,如果没屏图纸参考  基本就换屏了。你的屏 PDF 图纸呢,怎么没有 文件下 ...

屏幕升压电路结构都差不多,我的这个屏幕图纸不是这个屏幕的图纸,是其他屏幕的图纸,只是大概的展示下升压电路的结构,方便大家理解,论坛上也有相关的图纸,所以没有再重复上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  不错啊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学习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有价值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真的很细心。按照我接到这客户。肯定让客户先换屏幕,因为有时候速度才能挣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的很细心。按照我接到这客户。肯定让客户先换屏幕,因为有时候速度才能挣到钱。。。

嗯,但是这个是同行的,钱不好挣的....

网友: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
牛逼,我电脑也有这个故障。好好学习,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把它修好

网友:
很是受教哈 天天学习 天天向上感觉自己在一天天壮大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方法顺序不同,这种情况我是先换自备屏测试,然后查屏供电,然后是屏线

网友:
加分你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很简单易懂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遇到暗屏的,都是屏的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描述得很详细,适合新手!

网友:
这个屏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维修的好精彩  加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一样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细心分享

网友:
写的很好啊!!!!!!!

网友:
T440这个板上保险坏像是个通病了 我也修到过这样问题同样位置保险坏

网友:
希望大神能多写这样的贴子

网友:
电路基础,功率深厚,屏供电修好了

网友:
写的不错,能看的懂

网友:
感觉又是听了一课啊

网友:
同行不好做,你收一百他一定报两百

网友:
写的很好,如果不是同行的话可能直接换屏了吧。

网友:
讲的这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分享比较清楚 呵呵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对新手很大帮助

网友:
楼主牛B-C之间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 连拆机都有

网友:
写的太精彩了,思路清晰,受教了。

网友E:
屏幕暗的一般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暗的一般保险啊

升压电容短路了呀,之前主板上的保险换过一次没有好,换了之后又烧屏幕保险了,所以后极有故障才会屡烧保险。。。

网友F:
描述的很详细,我的维修顺序和你不一样,我是先换的屏,然后测屏,修屏,修主板。前两天修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描述的很详细,我的维修顺序和你不一样,我是先换的屏,然后测屏,修屏,修主板。前两天修了个。

ThinkPad的屏幕不好拆,比较薄,很容易拆坏或者变形,拆屏之前也跟同行报过风险的,所以没有优先考虑换屏测试

网友:
屏幕也修过 大多都是改改高压板 短路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耐心仔细的讲解,学习了 !!

网友:
前两天修一台ASUS暗屏,也是屏上升压部分的问题,现在的屏质量不太好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写的真的很详细,太适合新手了,向大师学习

网友:
技术棒棒的。。我又学会修屏电路了。。

网友G:
我修过很多这个暗屏 一样的位置 但是更换电容后 会闪屏!

网友:
还有 这个机器拆电池 直接拆后盖就好了 不需要拆键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值得学习。真细致

网友:
拆这个屏对新手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很多这个暗屏 一样的位置 但是更换电容后 会闪屏!
遇到过一台戴尔的一款机型,是会出现闪屏的效果,但是更换升压芯片都无果,最后是亮度调节的原因

网友:
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
高压电容短了 居然写这么多,这思路也是醉了

网友:
屏短路不停的烧保险

网友:
换过保险之后打阻值很好的习惯,值得赞一下。我换保险都是一坨锡搞定,有时候后级短路直接烧报废,看来以后要多借鉴楼主的办法了。

网友:
这几天修了一台和楼主描述一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楼主把暗屏这块讲得比较全面了,又复习了下,加分点赞。

网友:
一般像这样的主板维修(只是指主板),保险那个地方我都习惯直接飞线。我这样很不保险,要是遇到楼主这样的情况,我基本上就有电麻爪了!!!!!!!

网友:
屏和主板都有问题啊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这机子问题不少呢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细心!!!现在的东西真是做的越麻烦,一个屏都那么难拆

网友:
T440还是能要上维修费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手上一台S3 也是暗屏 屏幕问题 找不出问题呀 vvd EN PWM 全部正常

网友:
屏你都直接烧机了,就那么几个电容打下阻值不就知道啦

网友:
看来T440 的质量的却是不行了 用的垃圾质量屏 幸亏电路设计的好有保险 要不烧显卡CPU 那就没有搞头了

网友:
帖子工整,图文并茂,肯定费了不少心思时间吧

网友:
好复杂,看着都这么麻烦

网友:
牛B,连屏幕都可以修

网友:
楼主技术好乐于分享 谢谢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主写的如此细致,还表明注意事项,让我等小白也能从中学习到东西!膜拜!

网友:
厉害了,屏也能修。

网友:
  最怕修玩一个问题  又来一个的

网友:
技术很好,最后是屏问题

网友:
写得太详细了。也很多给新手的小知识和小习惯。太长了太臭了开一半就不想看了,但还是看完了

网友:
厉害 真的佩服 不过没分了

网友:
升压开启后后级短路  升压电路有个场馆

网友:
这帖子写的不错,大神那膜拜!

网友:
楼主思维很清晰,基本功扎实,否则很可能出现意外,膜拜了

网友:
屏上的保险也烧了

网友:
太有耐心了,维修真不容易啊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机器键盘就是不好拆。

网友:
升压后期短路会烧供电保险的

网友:
精髓。学习受教了!

网友:
楼主有水平,在下学习了,谢谢

网友:
通俗易懂 受教了

网友:
屏幕短路,,真的好少

网友:
维修这个东西,很多都是举一反三的

网友:
写得不错,新手很有启发

网友:
大哥,这个为什么要设计两个电池啊

网友:
保险,我一直用电感

网友:
遇到过   这个屏壳有点难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挺好

网友:
屏的升压电容击穿短路,导致屏保险、主板屏供电保险烧毁!!!!!修的很好

网友:
这个案例都可以精华   就是图片多没啥了

网友:
看看这个值得学习经验¥¥¥¥¥¥¥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遇到过几次的,不用烧机吧,修多了一般就是电容的事。就几个电容 。电容工作电压比较高

网友:
官方电话就打发复合弓h

网友:
写的很全面 一步一步来 小白也能看懂 给楼主点赞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仔细,这样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4_81:

网友:
屏碰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可见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屏幕短路遇到不少 不插屏线没事 插屏线就短路 一般屏线 高压板 屏问题

网友:
图配的全,学习了

网友(2017-05-17):
这么难搞,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免得走歪路

网友:
楼主 可以的666啊

网友:
大神 以后多多分享帖子啊

网友:
保险断了,我都是用很细很细的线连的

网友:
屏上电容短路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仔细 赞一个

网友:
维修小白多看看 IBM这类故障多

网友:
这样的贴真是细致,楼主是个好师傅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实力也强大 反正屏幕我是不会修

网友:
IBM特别得注意拆机得拔电池 忘了几次 烧板烧得血汗钱都没了
楼主 运气还算不错 屏上都能用烧鸡烧出来

网友:
同行机器比较难修啊 利润微薄

网友:
写得太好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表达的也很丰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同行的活不好做

网友:
恩 楼主很牛啊 这种的我都是修好主板 直接换屏

网友:
THINKPAD 的机器暗屏容易烧主板的保险! LED屏幕暗屏的也容易烧屏升压部份!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学习受益了,讲的很仔细,上了一课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挺不错的

网友:
屏暗的机器 前段时间修了几台

网友:
学到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分析得清晰 楼主

网友:
让我这新手学到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爱死你了 z楼主 关注你

网友:
受教,学习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
哟 我第一次看见键盘上有螺丝,,我拆过的都是卡位或者后背螺丝,学习了 以后拆不出的时候可以看看键盘上有没有螺丝

网友:
图文并茂,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 发贴细心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直接飞根线不就完了吗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下次碰到也不会不搞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对于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H:
看来要好好学习理论啦
勤致
是的,电脑不断也在更新,我们的理论更要跟上,同时提醒的是保险坏了,还是用保险代换比较好,虽然麻烦了些,但是很安全,修机主要突出一个细心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要好好学习理论啦
是的,电脑不断也在更新,我们的理论更要跟上,同时提醒的是保险坏了,还是用保险代换比较好,虽然麻烦了些,但是很安全,修机主要突出一个细心

网友:
楼主修的机器是 屏幕短路 引起的主板保险短开

网友:
问题不大 修的顺利

网友:
针对那种的板子以前厂里做那机器的时候经常修,直接拉线就好了呵呵

网友:
很详细,膜拜大神

网友:
很细心看懂了

网友:
你这个表达我看的舒服易懂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主板修好了屏也有问题又修屏哎 波折的很,屏的升压部分短路

网友:
维修只要有耐心,就可以搞定!最怕到最后没有利润!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 连拆机都有,,,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虽然简单但是还是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别的先不说 精神非常可嘉 使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这么多保险丝烧了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值得学习下。谢谢

网友:
肯定电容损坏把两个保险给烧坏的

网友:
屏幕短路。导致的主板保险烧掉了

网友:
楼主,论坛有你我自豪

网友(2017-06-16):
换屏比修机还难啊。。。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
感谢老师的分享指导,长知识了,谢谢老师

网友:
LZ很用心,一般主板保险爆掉,一般都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拆电池 直接拆后盖就好了 不需要拆键盘!

网友:
多吸大神的经验才行

网友:
DAOTWSMB6E0

网友:
非常的有思路 太厉害了

网友:
写的不错,很容易理解

网友:
找毛线的保险。。。直接一坨

网友:
这就是磨时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