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500笔记本部分按键不能用,非键盘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7-04-18):
本子拿到手后,通电开机都正常,开机测试键盘发现几个按键不能用,t,y,shift,f3,退格键,等等还有几个!于是换了键盘测试,发现啊不是键盘问题!1/测量键盘总线的8根上拉点位情况,正常!
2/重新焊接kbc芯片故障依旧,手里没有kbc芯片所以没换!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无线网卡会定时的掉线,平均每30秒就掉一次!
仔细看键盘有小范围进水痕迹!
现在暂时无检查思路,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由于用手机编辑上图不方便,有期间把图给大家补上!
本电脑为集成显卡的板子!

网友A:
细查进水位置有无断线 查下ec到键盘的接口 阻值  不排除EC有问题

网友B:
8根上拉到EC有断线吗? 换个EC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根上拉到EC有断线吗? 换个EC测试

谢谢回复,8根上拉没有短线,我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查进水位置有无断线 查下ec到键盘的接口 阻值  不排除EC有问题

谢谢,进水位置就是ec键盘的那8根上拉处的过孔,我处理了,测量也正常电阻!

网友:
更换EC试试把

网友:
谢谢朋友,你说的ec是哪个芯片呢?h8s2116还是pmh7呢?

网友C:
上次我遇到一个华硕也是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遇到一个华硕也是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谢谢关注,我还没找到故障点!而且昨天我单独测试的时候发现shift已经连键了,而且有个现象机器温度越高故障越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