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U盘锁盘

楼主(2017-04-18):
  使用U时由于突然停电,等有电的时候再插上去内部的文件夹可以显示出来,但是读取不了,一直显示读“写被保护”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右鍵看看屬性裡面的權限,看看可以更改嗎?不行的話,估計要找軟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鍵看看屬性裡面的權限,看看可以更改嗎?不行的話,估計要找軟件了

有什么软件可以改的,我找了好多都不行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格式化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U盘文件有损坏

网友:
说具体都用啥软件

网友:
可能U判处问题了。

网友:
格式化都格不了,碰到过两次这种情况了,里面文件还能读,删除不了,也写不了,格不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我也是小白,请教一下量产是什么意思,是怎么操作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