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b470的高清该管 好看又整洁 纯原创

楼主(2017-04-18):
飞得线一定不要用漆包线  否则一跑鲁大师直接烧断掉电  连管都烧穿 大神们给我加分鼓励鼓励吧    一本一板一帖一分享   你们的加分就是对我的鼓励 谢谢

网友A:
楼主手艺好,能不能提供一下代用管子的型号!这样我们好找配件!

网友:
楼主  好手工  但是第2图  是改过后坏的吗   听师傅说这样改管子爱出问题

网友B:
G极端飞线我是用漆包线,然而没问题。

网友C:
飞有这么长的线我建议用纯铜绝缘的线来飞安全一点。

网友:
建议涂点绿漆

网友D:
这个好。用这种小管 板面立马就整洁了;很多

网友:
漆包线没问题啊

网友:
手工很好哦··

网友:
建议 下管没必要换 试说 有几位大虾碰到过下管坏的  上官3个改掉就杜绝下次坏了 频繁烧了吧  起码3年U供电正常 当然 显卡那组就不在这范围了 有认同度没有

网友:
鲁大师 直接烧断?

网友:
烧出经验来了!

网友:
也像楼主这样改过几台,一般我都会把前面的小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这个龟壳 最垃圾  CPU 一不小心就

网友:
这个修10台8台烧CPU的,那个改的管子pwm随便拆。。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   其实  用这种铁壳不会有问题 是 厂家的工艺没有达到  一对比  国产的差距有多大

网友E:
楼主手艺好  能不能提供下代用管子的型号、

网友:
铁壳方案是好的  单是厂家配件工艺不行  所以就会垃圾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呢,随便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极端飞线我是用漆包线,然而没问题。

G极用漆包线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用这种小管 板面立马就整洁了;很多

小管本来就改得漂亮些

网友:
铁壳子的修是好修 就是搞起来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CPU 一不小心就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呢,随便可以吗???

好久不见你人 ,跑哪发财了。

网友:
这样也行  太牛逼了  我都是网上订件换的

网友:
这样也行 佩服 有的时候焊盘烧掉的确实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好,能不能提供一下代用管子的型号!这样我们好找配件!

就是普通的上官跟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好  能不能提供下代用管子的型号、

普通上下管

网友:
我都是一样的管子换上  改的审美过不去 哈哈

网友:
除非是焊盘烧坏,我一般都是用原装的,没见返修的。他会烧是因为工艺不过关,不是铁壳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呢,随便可以吗???

普通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G极用漆包线是肯定没问题的

一跑鲁大师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有这么长的线我建议用纯铜绝缘的线来飞安全一点。

我的线很粗

网友I:
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我都是去买铁壳的,一块钱一个,一口气买了几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我都是去买铁壳的,一块钱一个,一口气买了几十个。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  ,曾经我刚开始独立维修的时候,找了个工作  因为焊工不过关  干了一星期又回炉重造   每天练习焊接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半月  然后又出来找工作  知道现在

网友:
很好的创意,加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好久不见你人 ,跑哪发财了。

你认识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认识我吗????

认错人了,,,,

网友J:
改的确实美观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的确实美观 !

谢版主亲自光临  谢版主夸奖

网友:
飞的线不好看,乱七八糟的

网友:
光改个上管就OK了 不过这种小个的MOS管不是很好找 我的料板都拆没了

网友:
难道你就不怕再次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