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开机风扇就停,

楼主(2017-04-18):
ga-h61m-ds2开机风扇就停,,4针12v短路,换点坏的上官解决问题
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说什么,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他说cpu供电上管坏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供电管坏的表现第一次上电风扇一转就停 无法再次触发 拔掉电源再试又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这帖子看不懂啊!

网友:
你这不就是个大短路吗

网友:
太过简单,简直有刷分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