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EW背光不亮维修

楼主(2017-04-18):
客户说机子前几天开始通电过一会就黑,现在连亮都不亮了。接手后通电背光不亮,但能看到显示的内容,心想估计灯管的问题多了,和客户报了价格打发客户回去后拆机,找了测试灯管试机竟然也不亮。好把拆板量电压,

电压都有,怎么会不亮呢,难道线圈不升压灯管供电不够?
量了下线圈的阻值1.0K,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测得是1.5K,难道原本的烧坏了?阻值变小升压不够?果断拆了换掉试试。

通电后灯管亮了,试了十几分钟不灭装机试机。

总结:电压正常时线圈阻值变小导致线圈升压不够,灯管无法正常工作。小弟新手,有那里说得有错的请各位老师指出,好让小弟改正学习。

网友A:
三星坏这个高压包,是通病,不知道你测量的数值对不对,一般高压侧阻值,500-7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坏这个高压包,是通病,不知道你测量的数值对不对,一般高压侧阻值,500-700欧姆。

坏的我测得是1K左右,我在同样的料板那里找到的测得1.5K,也可能是万用表太老旧了数值已经不准,谢谢版主的告知

网友:
应该是匝间短路,保护了

网友:
很细心,佩服

网友:
这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