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2.0掉电

楼主(2017-04-18):
    故障是掉电不断重启,不跑马,量除CPU供电以外的电压都正常。那就锁定CPU供电这块,经量ISL95836的VDD  BOOT EN  VID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没思路放一边。第二天又拿来看看,觉得还是CPU这边的问题,那就安安分分的打阻值,当量到DQ6的D极明显不对,只有10几欧,马上换掉上下场管,开机跑马,亮机。不是技术帖,只是让大家如果遇到了,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DQ6的D极对地值是10几,对地短路了? 上下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DQ6的D极对地值是10几,对地短路了? 上下管有关系?

DQ6应该就是上管或者下管,应该是击穿了吧才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