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换了风扇开不了机

楼主(2017-04-18):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我这有个笔记本帮客户换了个风扇,装上壳子后,开机没反应,把电源和电池插待机电源灯亮,只插一个就不会亮。待机亮后按开机键没反应,拆之前能开机使用。是不是不按开机键,我记得在主板上直接短接也可以开机,是不是呢,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的回答下。

网友:
可以直接在主板上直接短接两根线开机吗?

网友:
应该 还是哪里没有安装好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换之前正常呀

网友:
你没有装好吗?

网友A:
最后发现是开关连接到主板上的那个连接线装反了,正反面装错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开关连接到主板上的那个连接线装反了,正反面装错了造成的。

你这个也太粗心了吧,这个排线都能装反,下次修机器的时候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