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内存插上槽无显维修

楼主(2017-04-18):
      机器型号 THANKPAD E540
      板号   nm-A161  1.0
      问题   无显  电流0.6-0.7之间跳动
      同事接机开机无显 二话没说 屁颠屁颠就是一顿拆    拆开裸板点电流低了一点还是老样子  没过内存的样子
       接着板子就到我手上了   主板看着无进水无烧痕   求快内存都没换一个试刷了个bios结果依旧无显  没办法把客户的2条内存拆了上了个自己的测试内存上机一点(一般都是拆下槽)  我C  亮了  换到上槽 无显  真正的问题出现了 多试了几次都是下槽正常上槽无显   结果同事来了一句机器客户好像说摔过(坑B)   用客户的内存试一下 也能亮   既然是摔过的那就可能是断线了   这下问题简单了  拿出内存槽测试卡一量  上槽的4脚阻值无穷大  明显开路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 飞线图 (找这个断线点最烦  无点位啊) 这里就不多说  直接上亮机图   没什么技术含量  运气机  看客们贱笑啦

网友A:
4脚是连到哪里的呢楼主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4脚,飞到哪里了?

网友:
细心。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C:
4脚不可以飞线到另一条內存槽4脚吗?高手

网友D:
加分了 估计维维修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摔过的机器

网友:
内存断线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客户的一句话少走弯路啊

网友E:
我也想知道4线飞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估计维维修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摔过的机器

是啊  能这么快修好纯属意外啊   故障简单明了    最重要的是上下槽的焊点基本一致   在没有点位图没标号的情况  难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4线飞哪里去了

在槽的背面   这个机器上下槽的背面焊点基本是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不可以飞线到另一条內存槽4脚吗?高手

怎么可能  找的焊点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4脚,飞到哪里了?

在槽的背面   这个机器上下槽的背面焊点基本是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是连到哪里的呢楼主

在槽的背面   这个机器上下槽的背面焊点基本是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槽的背面   这个机器上下槽的背面焊点基本是对称的

你意思是内存另一连接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内存另一连接到这个

槽子背面有一个过孔焊点的嘛

网友G:
是槽引起的开路  还是桥摔虚焊了?

网友:
断线了啊学习了

网友:
先问客户还是很重要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一把进水腐蚀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槽引起的开路  还是桥摔虚焊了?

是内存槽  不是写的还算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