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刷机报错14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8):
iPhone6 Plus 刷机报错14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刷机报错14

  手机刷机亮屏,出进度走一点就报错14。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1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2

  维修过程:

  拆机检查主板,手机刷机报错14,主要先检查硬盘这一块。首先检查了硬盘外围供电,发现硬盘供电3V正常,再进一步测量发现硬盘供电1.8V出现异常。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3

  显微镜下面观察,检查供电。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4

  打开图纸,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排查检查,检查硬盘周边。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5

  在检查供电这一块的时候,发现C0301出现发热异常,查看图纸以后果断更换。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6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7

  更换完C0301以后,装机重新刷机,进度条这次直接走完,刷机验证通过。

iPhone6 Plus刷机报错14 图8

  至此,iPhone6 Plus 刷机报错14故障解决。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A:
不是直接用爱思助手刷吗?

网友:
这种很少见啊 我遇到这样一般都直接硬盘走一个。。。

网友B:
直接刷程序不行吗

网友:
还好只是供电异常

网友:
一般思路都是先排查供电,如果供电正常,接下来才做硬盘啊

网友:
电容短路 把1.8v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用爱思助手刷吗?

都可以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程序不行吗

当然不行。有问题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程序不行吗

刷机就是为了看报错代码。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用爱思助手刷吗?

基本都用iTunes刷机看报错,比较准确!

网友:
很详细,结合理论,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程序不行吗

直接刷机是报错的哦,通过不了刷机

网友:
电容坏了,导致1.8v拉低了,还好不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