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有待机不触发请问

楼主(2017-04-18):
待机有0.03,按开机键没反应,换过EC故障一样
查待机芯片PS51020  其中 VIN有18V供电  DDR有18V  vreg5有5V   VBST1,和VBST2,有4.5V
REF 没有电压  ENBL1, ENBL2 没有电压
是不是可以判断芯片PS51020坏,新手请指导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很菜,还是没法回答,俺新手

网友:
提供的数据不完全 不能准确定性这个芯片一定坏了  当然你若有芯片可以优先换掉试试

网友:
赶紧换一个芯片试试,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REF 没有电压  ENBL1, ENBL2 没有电压,像是芯片坏,REG5有吗?

网友:
REF量错了把。 线XD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