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iaoxin310

楼主(2017-04-18):
请问大神们原版的系统进不去桌面了,别的盘有数据只能重装c盘但是进pe  ghost之后开机出现chking  media      进分区看没有主分区和逻辑分区     该怎么办啊???

网友:
硬盘没有分区??

恢复硬盘分区试试吧

网友A:
谢谢,原来把分区表换成mbr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原来把分区表换成mbr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不行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分区就出来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