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5

楼主(2017-04-18):
  DELL 5455  的机器 早上一上班就接到一个。。报错4响  一般 报错4响没记错的话 是 内存  我直接换了一条内存 不行 。。。。汗  拆光了空板有也是4响 看电流电源的话 过了内存的样子  这个机器是 集成的主板 只有一个 单CPU  看到4代 的这个主板真的  有点怕 每次这个单CPU 芯片的 最怕就是  芯片坏了 你们有遇到 4响的 吗  有解决掉的没有啊

网友:
  忘记说了 我这个是AMD  的单CPU    。。。英特的如此 AMD 的 更 可能是坏了。。。。。

网友:
单独一个CPU 的,BIOS电池有电,刷完BIOS 不好用,没有进水的话,应该就是好ICPU 了

网友:
什么价格出呢  联系1198544485

网友A:
DELL单芯片我也碰到过两台一样的机子,是开不了机 掉电,都是吹cpu好的,是DELL-555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单芯片我也碰到过两台一样的机子,是开不了机 掉电,都是吹cpu好的,是DELL-5552的

我的是intel 我搞了好久还没有好

网友:
  我换了CPU 了 还是不开机  还是4响